3VSB电压为0

楼主(2020-07-19):
MSI B75MA-P43主板,短接开机针脚不触发,测量开机脚有电压4.8V,查到3VSB无电压,论坛找到电路图点位图,跑线查到Q53 D极无电压,度娘找到有人说可以把Q53摘掉,于是照做,果然3VSB有电路,短接开机脚,能上电,但是不跑码。在料板上找了个2N7002换上去,3VSB电压又为零,请教一下高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测量Q53G极有电压2.45V,未知是否正常。

网友A:
量Q53G极有电压2.45V,Q53的D机无电压是正常的,因为这个管子就是高电平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Q53G极有电压2.45V,Q53的D机无电压是正常的,因为这个管子就是高电平导通

请教开机不触发查哪里呢?

网友:
就是查这个信号(33),他不应该是高电平,你查到为啥是高电平的时候,就找到原因了。

网友:
别的地方有问题,SB,IO查一下

网友:
Q53是个N管不能导通很正常的,你拆了也没事!你要查一下G极是不是高,如果 为高才是不正常的,能上电不跑码上这个故障好像是两回事!!一台笔记本遇到两个故障点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芯片看简单点就像个台式机上的5VSB转3VSB那个线性稳压器是一样的!!没那么复杂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方向tat,ynkmde001提供的思路,根据点位图和电路图,找到R254,测量阻值的时候,无意触发了。在线测量6.4k,于是怀疑变值了,拆下再量,标准的10k,于是又装回去,无意间碰到开机针脚,诊断卡居然亮了。但是还是不跑码,想起装的是上次坏了的G530,就把CPU换回正常的G1620,加上内存,成功修复。没有换元件,估计是R254虚焊了,一拆一装,把虚焊解决了。

网友:
过来无得意学习一下

网友B:
上次换了个5角过两天又坏了

现在都是直连3V A

网友:
Q53的G极有问题,应该是0V,继续追察

网友C:
这个5v待机控制是进IO的 IO控制是否出3v待机 就像深度休眠的作用 省电  我都是直接去掉

网友D:
我的梅捷b250一样的问题,没有图纸,不敢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换了个5角过两天又坏了现在都是直连3V A

是不是还有暗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5v待机控制是进IO的 IO控制是否出3v待机 就像深度休眠的作用 省电  我都是直接去掉

了解了,就是去了其实不影响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梅捷b250一样的问题,没有图纸,不敢动啊

我也是小白,有电路图没电位图也不敢动,电路图和实际板子对应不起来!

网友E(2020-08-20):
我也有一块B75MA-P45主板,启动风扇动一下就停止了,3.3V有了,没有点位图不敢乱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块B75MA-P45主板,启动风扇动一下就停止了,3.3V有了,没有点位图不敢乱动呀

论坛有这块板子的点位图下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