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请教,图纸这样标表示什么?

楼主(2020-07-19):
蓝色的QN6是当前件,它的B极上标有个红色的QN2 B; C极上标有QN2 C,测QN6的B到QN2的B不相通,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修好能正常使用。在修的过程,发现图纸上红色标字感到怪怪的,还以为QN6和QN2的B相通,但实测是不相通的。

网友:
不相通是不是坏了,就是你要查找的故障点?

网友:
按理说,这几个对应点应当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NPN三极管怎么测量你先学会再说

网友:
qn2料号(元件编号),亲,不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