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a-e33

楼主(2020-07-19):
  主板不触发,板号为ms-7808, 直接测显卡插槽b10 3vsb,电压为4.5v,不正常, 追来源,来至一个八角芯片up0104, 测3pin vin 5v正常,2pin en 5v正常,7pinfb只有0.4v,看来有点不正常,此电压由3vsb经两电阻r50910k, r4993.3k分压而来,拆下两电阻测值 r499 3.3k正常, r509有时16k有时14k,找个10k电阻换上,3vsb  ok,触发亮机,附上亮机图,及电路图

网友:
反馈电阻有变值的情况,一般表现为不稳定,基本会随着温度变化

网友:
V星主板好像真不好修啊,容易坏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