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E1-471G不触发

楼主(2020-07-19):
待机35v正常,按开关无反应,经检测+15v电压偏低不正常,当断开PR57后,+15v正常,按开关就可以触发了。我现在把PQ11拆掉了,这个主板就可以正常电量了。但是我搞不明白这个电路,请教这个电路原理,我看vga_PG和下面的那个控制电压应该是触发后才会产生啊,产生后PQ10才会导通拉低C极,如果c极电压为高,PQ11就会导通接地,也就把+15v电压拉低了。请指导一下

网友A:
15v被拉低应该查一下pc30这个电容

网友:
按照楼上的方法可以试试看看

网友:
PQ11短路,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被拉低应该查一下pc30这个电容

是pq11不正常,G极有高电压,导通了,拆掉PQ11后机器是正常的

网友B:
VGA_PG和dGPU_VRON为高,导通PQ10,PQ11的G极接地为低电平,PQ11断开,PQ13的4脚才有15V电压(一般在13V左右),PQ13才会导通,产生1.5V_GPU

网友C:
看你头像 我就知道你是南汇马路边的店  依稀记得几年前去过你那  有两个门面 一大一小 好像搞打印还是配钥匙  我忘了

网友D:
楼主描述错了吧!拉低的应该是dGPU_D1这个信号。PR57这个电阻有1M,怎么也拉不低15V供电。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E:
拉低的应该是dGPU_D1这个信号?

网友:
PQ11要为低电平 才能把PQ13导通 产生1.5V VGA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被拉低应该查一下pc30这个电容

嗯,有这样的可能比如说下拉电容损坏会导致电压下拉没有电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头像 我就知道你是南汇马路边的店  依稀记得几年前去过你那  有两个门面 一大一小 好像搞打印还是配钥 ...

小伙子你是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VGA_PG和dGPU_VRON为高,导通PQ10,PQ11的G极接地为低电平,PQ11断开,PQ13的4脚才有15V电压(一般在13V左 ...

VGA_PG和dGPU_VRON这两个电压是触发后产生的的吗,我测量PQ10的b极在触发后能收到高电平,顺利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拉低的应该是dGPU_D1这个信号?

dGPU_D1,请问这个信号是待机时就有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描述错了吧!拉低的应该是dGPU_D1这个信号。PR57这个电阻有1M,怎么也拉不低15V供电。

然后事实就是这样的啊,我断开电阻,15V就正常了,接上就只有4v

网友G:
应该是这样吧~~!!  你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VGA_PG和dGPU_VRON这两个电压是触发后产生的的吗,我测量PQ10的b极在触发后能收到高电平,顺利导通

触发后产生,高电平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然后事实就是这样的啊,我断开电阻,15V就正常了,接上就只有4v

拉低是因为PQ11损坏了,正常状态下,此时PQ11是断开的,PR57下端电压是15V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这样吧~~!!  你参考下

这样是触发后的电路是对的,但是没触发的时候,PQ10没有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