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 屏幕右下角卡99 换472排阻解决

楼主(2020-07-19):
V星B75 A-G41  灰屏 右下角99 卡着不动搜论坛,是PS2接口检测故障 ,一种通病。
更换PS2接口旁边的472排阻,OK

取下472排阻

测阻值,中间2个,变质为4M左右

报废主板上取一个472换上。焊工不行。
焊了3次,还是歪的。凑合用吧。

开机,不再卡99.直接进系统蓝屏。故障解决

网友:
学习了,焊工有点牛

网友:
能修好收到票子就行

网友:
下载V星的主板修的少啊,

网友:
台式主板维修也变成了一种信仰,收不了钱,工夫不会比的少

网友A:
平多多或者淘宝买一卷铝箔 2MM厚的 很便宜。宽度看你需求 稍微宽一些可以裁剪。遇到不好弄的先加一点有铅锡。然后风枪吹一下。加锡的时候锡里面有松香。助焊剂都不用了额。另外说一个。松香比助焊膏健康。一块顶级无杂质的马蹄松香不过10块钱,这玩意用来褪鸡毛的(闲鱼)够你用几年。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我看你的帖子我手上一台微信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多多或者淘宝买一卷铝箔 2MM厚的 很便宜。宽度看你需求 稍微宽一些可以裁剪。遇到不好弄的先加一点有铅锡。然后风枪吹一下。加锡的时候锡里面有松香。助焊剂都不用了额。另外说一个。松香比助焊膏健康。一块顶级无杂质的马蹄松香不过10块钱,这玩意用来褪鸡毛的(闲鱼)够你用几年。

那铝箔,是起什么作用的?把小元件圈住,不让它被热风吹跑么?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铝箔,是起什么作用的?把小元件圈住,不让它被热风吹跑么?

隔热,不搞到电容塑料件 就这样的作用,没有其他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多多或者淘宝买一卷铝箔 2MM厚的 很便宜。宽度看你需求 稍微宽一些可以裁剪。遇到不好弄的先加一点有铅锡 ...

鸠摩智大师。我好像认识你很久了一样啊。几年前就有一个头像和你一样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