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D3V 不触发 万用表笔触碰南桥晶振触发 换晶振也一 ...
B85M-D3V 不触发 万用表笔触碰南桥晶振触发 换晶振也一样

楼主(2020-07-20):
B85M-D3V 不触发 万用表笔触碰南桥晶振会触发 换晶振也一样 主板电池有电 这种情况是南桥坏了吗? 加焊南桥也一样情况,今天碰到三张B85M-D3V 都这情况
不触发

网友:
查RTC电路。

网友:
能触发说明南桥应该没坏,个人认为还是触发电路个别元器件损坏所致。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据说是谐振电容也要一起换,我手上没有合适的料板,所以没试过。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
差CRT电路,一般都是他的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估计还是rtc电路问题

网友:
桥应该是好的

网友:
我的是d2v,给25兆晶振测电压时意外触发,也找不到原因,最后刷了3个BIOS好的

网友:
刷BIOS能好,也醉了。看来找不到原因时,可以刷BIOS试下

网友(2020-09-29):
感谢愿意分享的人,谢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网友:
感谢愿意分享的人,谢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网友:
只要电池电压正常,CMOS跳线上电压也正常. 换.晶振+2个电容+一个电阻.再加焊下南桥.

网友:
可以试试换下2个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