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萌新关于 iphone 8 搬板的问题

楼主(2020-07-20):
大家好。
我有一块iphone8的主板。 工作正常
我就想试试搬板!
那么请问  我把CPU 硬盘   基带  ,基带码片 、逻辑码片  WIFI
都移到新的主板
硬盘刷 什么数据吗
还是搬过去就可以直接开机了?

网友A:
兄弟是闲得蛋疼吧,工作正常的主板去搬板?如果是蛋疼,手机上安装上门按摩服务APP,***姐上门为您服务;

网友B:
原来可以开机,搬过去就可以直接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可以开机,搬过去就可以直接开机的

我手机是在换后盖的时候。 不小心被自己掰断了一小块
所以我现在想试试换板。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是闲得蛋疼吧,工作正常的主板去搬板?如果是蛋疼,手机上安装上门按摩服务APP,***姐上门为您服务;

啊哈。  左上角那一块被我掰断了。
我就想试试水。

网友:
一套搬过去可以直接开机

网友:
上面说的都不对,楼主的正常主板看找谁搬,你自己搬得话只能搬完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