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事儿

楼主(2020-07-20):
这块主板不过内存,发现这个地方少个五脚和一个电容还是什么的,请问这个地方引响内存吗?这地方应该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这个1.8v的bios必须用转接器刷吗?由于手上没有转接器,直接用夹子刷了试了一下,显示刷入成功,是不是电脑上显示成功就代表刷好了

网友:
找到了,看来这个不过内存与它无关

网友:
这网卡复位   貌似不影响亮机

网友:
是刷BIOS好了吗

网友:
没好,这个是1.8的,手里面没有换器直接刷了,电脑上显示写入完成,不知道到底刷没刷好。还是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