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S一体机电脑,板号PX3M,主板不跑码,求PDF线路及BIOS资料

楼主(2020-07-20):
OPS一体机电脑,板号PX3M,主板不跑码,求PDF线路及BIOS资料,主板供电电压与对地打值均为正常的,就是主板有复位,但不跑代码了。有修过这OPS主板的亲们没有,加个QQ1316586520交流交流。

网友:
以前修过板载CPU的基本都是CPU  你这主板就这一个大南桥的这种主板你懂的啊仔细看看有没有掉件   刷个BIOS  不行换桥试试了只能

网友:
你看我之前发的的板子和你这一样吗

网友:
整板还有没有故障点。请指教?

网友:
楼主,在不。加我QQ1316586520,交流一下,板子差不了多少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