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 NTSN1521 上电保护案例分享SAFTY_PROTECT

楼主(2020-07-20):
   机械革命 NTSN1521
故障:插电保护,电流一直跳0-  20 ma左右跳。有经验的都知道一般是公共点短路。这个板子 最多的就是烧显卡供电管,充电口位置。

拆机检查外观没有烧坏的痕迹。公共点阻止正常
插电 测试第一个管就过不去 这个信号一直跳变   0  -3.3     SAFTY_PROTECT

保护信号 ,查了论坛没有相关案例
这个信号由ec 发出
先接0.9v烧机 ,所有供电电杆都没有电压,逐渐升高 电压,发现并没有短路。
直接拆掉 q37 竟然可以开机。。。。。。。。。
经测试装上电池 不充电 也不能触发。只有单独使用适配器才能开机

电池部分研究 更换充电芯片,这个芯片是   OZ8690LN   还是一样。,,,,
经过挨个测量充电电路发现 一个最不起眼的件RCH2  损坏。

找料板换上一个 ,抱着试试看的的想法插电 SAFTY_PROTECT信号 居然好了。。。。。。
把 q37装好 也能开机装电池 也可以了。。。。

还没高兴一会, 发现充电一会,稳压电源就没有电流了,要断电,拆掉电池。再插电源才可以。想到前几天修到一个一样的情况,还有刚才吧充电芯片换了,料板以前是烧坏那种的。 换回 原来的芯片充电正常了。。。

这个机器可以描述是快递摔坏的,这个位置正好是固定电池的。 一开始看图纸两边都接地以为没什么用走了不少弯路。 遇到测一下这个电阻

网友:
可以   这种问题一般都不会去考虑那个电阻

网友:
这个问题看似好修,真的修起来还是很困难的,给楼主点赞

网友:
这种板公共点短,有时候基本烧不出来,看到一个贴说是板层有问题。在显卡管子下面的板层烧了

网友A:
整板还有没有故障点。请指教?

网友B:
这个确实要点心思才能找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板还有没有故障点。请指教?

其他没问题了 ,这板子 烧显卡供电的多 开始以为,显卡供电出问题,这边应该是快递途中摔的,他的屏幕也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要点心思才能找出来啊!

真没想到两端都是接地居然有用。。。。

网友:
RCH2电阻在电路中 有什么作用  两端都接地 没搞懂

网友:
维修就是要多用心

网友:
我遇到过几个烧 南桥 的

网友:
这种板公共点短,有时候基本烧不出来,看到一个贴说是板层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