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有hp tpn-q207的主板,报个价

楼主(2020-07-20):
谁家有这个主板,报个价!!!惠普 tpn-q207,14-ce系列板号为g7ad-2g  dag7admb8d0 rev:d

cpu为:I5-8代

网友:
图片发一个啊  现在型号太杂了

网友A:
整板还有没有故障点。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板还有没有故障点。请指教?

啥意思?没看懂你说的

网友:
主板图片发一个呢  有些又查不到型号

网友:
给大家把图传上来看一下。有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B:
这是几个意思?你是要买料板还是好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几个意思?你是要买料板还是好板

买好板!!!!

网友B:
8代的板估计很难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8代的板估计很难买到

是呢,淘宝上淘不到

网友C(2020-08-26):
兄弟你那主板什么问题呢,我也有一台一样 的没修好 ,通电只有3V 5V 电源灯亮  啥资料也找不到  可以交流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那主板什么问题呢,我也有一台一样 的没修好 ,通电只有3V 5V 电源灯亮  啥资料也找不到  可以交流下 ...

我也有一台,和你故障一样,BIOS刷了,EC换了,还是电指示灯亮,电流0.1左右不动,3V-5V正常,无从下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和你故障一样,BIOS刷了,EC换了,还是电指示灯亮,电流0.1左右不动,3V-5V正常,无从下手。

那两板子故障应该是一个点引起的了,查到有个电感短路的,找不到图纸点图,你看看那你那是不是一样的,加我q交流下吧 123五55828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两板子故障应该是一个点引起的了,查到有个电感短路的,找不到图纸点图,你看看那你那是不是一样的,加 ...

加WX吧,,15738868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