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安装windows10系统报错windows无法打开所需的文件C:\sources\install.win 请确保

楼主(2020-07-20):
通过百度解决现做一下记录原文https://www.cnblogs.com/booturbo/p/11261656.html
用软碟通做windows10 1909版本系统,在安装过程中提示windows无法打开所需的文件C:\Sources\intall.wim,请确保安装所需的所有文件可用,并重新启动安装。  百度查询是U盘格式FAT32不支持超过4G文件,在制作系统时install.wim没有正确安装到U盘内,如在软碟通内先将U盘格式化为NTFS格式在做镜像也是相同故障, 只能先用FAT32格式 通过软碟通制作好镜像然后再windows系统里转换格式不会影响U盘内文件,命令行里输入 convert G:/FS:NTFS (G为U盘盘符) 将U盘转换为NTFS格式,然后将正常的install.wim复盖到U盘相应位置再装系统 亲测问题能够解决

网友:
直接微软官网下载win101909    制作工具,自动下载制作。  现在1909  2004单个wim文件超过4个G,传统的软碟通 做出来是FAT32的 这个install.wim会损坏。安装报错  试过做好后转换NTFS 然后单独拷贝install  但是还是 官网工具舒服

网友A:
工具名字叫 MediaCreationTool,win102004(2020年4月最新版本)下载地址https://www.microsoft.com/en-us/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具名字叫 MediaCreationTool,win102004(2020年4月最新版本)下载地址https://www.microsoft.com/en-us/ ...

好的,感谢分享, 抽空试一下, 不过感觉windows10 1909版本系统装好后老是自动关机休眠,刚开机1分钟就自动关机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换成1903版本了就没这种情况

网友C:
我装了这么多年的系统,很少遇到你这问题

网友:
我一直用这个把文件分割一下imagex /split

网友D:
一直用pe装,pe一样安装,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exFAT也可以吧

网友E:
我也是服了,直接iso文件就可以安装系统了,解压都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装了这么多年的系统,很少遇到你这问题

我装的是windows10 1909 iso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pe装,pe一样安装,

pe里用什么软件安装,是先用虚拟光驱挂载然后再用windows安装器安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服了,直接iso文件就可以安装系统了,解压都不需要。

是在pe里用windows安装器安装吗? 还是其他

网友:
表示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服了,直接iso文件就可以安装系统了,解压都不需要。

我表示怀疑, 你用的是哪种方法

网友:
不用直接把iso里面的,win文件拿出来,就能安装了,我用的pde是优启通it天空下载的

网友:
这问题前两天刚遇到过,还是官网工具好

网友:
用这个rufus制用安装盘就OK

网友:
直接量产c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感谢分享, 抽空试一下, 不过感觉windows10 1909版本系统装好后老是自动关机休眠,刚开机1分钟就 ...

我给客户装过很多1909,没有反应有明显BUG的,1903我感觉是BUG多 死机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pe里用windows安装器安装吗? 还是其他
对头pe里面,很多安装工具支持ISO文件安装系统

网友(2020-10-05):
WePE_64_V2.1试试这个,制作好u盘或者内存卡u盘,启动安装,十分钟左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