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0-07-20):
新人报道,请多关照!
故障出现时不能再次触发,拔电后重新上电,直接短接绿线强制上电开机一直正常。检测io127脚2.5v明显不正常,怀疑电阻R25 27不良,去掉两电阻在风扇插座处有一空电容位,然后外接两只碳膜电阻分压2v引到io127脚,长时开机也没有出现掉电了。

网友A:
看标题就知道是12V检测电压的问题

网友:
整板还有没有故障点。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就知道是12V检测电压的问题

厉害,我一直在探索这种不定时掉电的原因,今天开眼

网友:
厉害,我一直在探索这种不定时掉电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就知道是12V检测电压的问题

12V上端限流电阻温度要比下拉电阻发热,因此故障率很高

网友:
12V电压检测出来故障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这个还没听说过,技嘉这问题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
电压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12v检测电路分压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这样解决实际问题的贴得鼎!

网友:
还是有图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