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AF3-MX正常触发不跑码,其实太简单

楼主(2020-07-20):
主板型号:CF-AF3-MX SERIES1.8

     故障:可以 上电触发,不跑码,

     维修:这样的问题先是电压,时钟,复位全部检查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AMD的板不到实在没办法,也不去动BIOS,测量波形都正常

检查一大遍后无结果,这时想起AMD的CMOS电路问题也是有这样问题,测量电池是有电的3V,这个在没有查时钟复位前就检查还过了,只是跳线冒不好测,

后来是测了背面才发现了问题,跳线一个3.3V,一个才1.7V,

拔掉跳线冒,真凶出现,两个脚都生锈了。

直接跳线冒都不要了

上电测试正常

维修结束

机器正常后,我用诊断卡测试也是不会跑码,所以这里走了不少弯路,因为这个板有板载VGA,但是CPU不带集显,

所以在维修的时候要显示必须插独显,板子小,插了独显挡住了很多地方,不单是诊断卡不走,测试喇叭也不响,所以维修不能只看这些东西,
BIOS论坛有就不上传了

网友A:
这个跳线帽可以不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跳线帽可以不上吗?

不可以,要么直通,要么加冒

网友:
整板还有没有故障点。请指教?

网友:
这种COMS电压导致不工作的,应该算通病,年头到了电池没电也会出这样问题。这个经验好可以借鉴,

网友:
以前碰到跳线帽坏的不少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人都先去测试看看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B:
方法是不错,不过还是不喜欢直接短接,可以换个跳线帽,清除氧化部分,这个也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是不错,不过还是不喜欢直接短接,可以换个跳线帽,清除氧化部分,这个也不麻烦

反正都是维修的,知道是怎么回,只是这样跳线就不会坏了

网友:
可以    干净利落   一坨锡永绝后患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厉害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位置容易忽略、很细心

网友:
问题是挺简单的但是没主意就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表示还是换个好的跳线帽比较舒服,这么依托西硬把1和2搞在一起,不就把人家直的给掰弯了吗?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一坨锡永绝后患,到位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比较少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比较少见呀

amd的这电路,问题也是有很多的

网友:
换个座子比较靠谱点

网友D:
把针脚上的氧化层刮掉,再换个短接帽就好了,这样对以后操作要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针脚上的氧化层刮掉,再换个短接帽就好了,这样对以后操作要方便些。

修主板的人不会用跳线的方法放电,用独特的方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0-12-06):
楼主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