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笔记本A1278内存没插好,不开机

楼主(2020-07-20):
今天收到一台苹果A1278笔记本,开机测试加电到0.9A,反复加电不开机,拆开一看发现内存斜插,仔细一看有个插槽有点损坏,重插好的内存插槽插好,加电测试还是老样子换根内存一样问题,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通病应该是检测电流电阻损坏,测量发现电阻30Ω,正常应该是0Ω,在料板上找了个0Ω电阻换上,上电测试熟悉的开机声音传来,机器修好了。记录一下,方便以后维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试试加分了。

网友:
这个通病会引起触发无显 ?

网友:
这个老早的通病了吧

网友:
整板还有没有故障点。请指教?

网友:
只要是通病,就好办多了,,,先查一下通病

网友:
有这样的经验以后能方便自己 因为不做记录时间久了就会忘记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充电把 怎么会不显示

网友:
向楼主学习,这个习惯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