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910 NM-A901公共点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0-07-20):
YOGA 910  NM-A901公共点电压是多少?有那位兄弟知道,我的量了只有9V左右。现在插电亮一下就灭,反复重启,不亮机。图纸在这里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6875-1-1.html

网友:
一般公共点电压  都是适配器输入多少就是多少嘛

网友:
9V正常的   跟电池供电一样的

网友:
这一款板号的是12V

网友(2021-03-14):
我量了也是9V哦  现在开机暗屏我擦

网友(2024-02-01):
我记得我发过一篇 19V不过.后来发现公共点12V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