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z87-g43

楼主(2020-07-20):
  V星主板,z87-g43 板号ms-7816,全板供电正常,无时钟,无复位,根据时序查到pwrok不正常, 由电路图查得pwrok由io nct6779d 82pin 发出经电阻r425上拉,查得电阻r425一端2.45v,一端为0, 2.45v那端由vcc经0欧电阻r622上拉,测r622阻值不为0,换个0欧电阻搞定。

网友: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EC爆了么

网友:
台机板子 电阻坏的不少啊

网友:
没有,走了些弯路, io 82pin 只有20几欧,以为 io坏了,换了个 io的

网友A:
0欧姆电阻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0欧姆电阻烧了吗??

没有烧,阻值变大了,一端3.3v,另一端2.45v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ec附近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