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F117-F6K不触发,拆

楼主(2020-07-20):
机械师F117-F6K不触发,拆机发现1.05v电源芯片烧糊了,电感对地短路,拆掉芯片后电感依然短路,再测桥芯片上的电容也短路,将桥拆掉后阻值恢复正常,开始在网上定芯片,等了三天后芯片到了,将芯片与桥装好后故障排除。

网友A:
桥坏了我直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坏了我直接放弃了

桥坏了还是值得修的,不像CPU贵的要死!

网友:
这台机没那么简单

网友B:
有台同样故障,AEAH不出供,有掉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台同样故障,AEAH不出供,有掉脚

这台也是烧糊的地方也掉脚了,补线后绿油固化再上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台也是烧糊的地方也掉脚了,补线后绿油固化再上锡就好了

跟你一样,干了南桥还是有问题,CPU不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台也是烧糊的地方也掉脚了,补线后绿油固化再上锡就好了

你把脚补上也没用,图纸也没,主板2600一片

网友(2020-09-25):
我1300收了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