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外星人x51 R3触发不亮机!bios都刷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2020-07-20):
这是戴尔外星人x51R3现在是开机长转不亮机!Bios刷了没用!cpu凉的!pci没复位怎么整啊!都搞了一天了!有没有对这板子熟悉的!告诉一声!这是不是通病啊!两块板子症状都一样!!!

网友:
没有图纸吗,CPU没有功电,肯定是前面有功电不正常,查就行了呀,没图纸也不管呀,电容一个一个的打,看看桥和IO,内存周围有没有电压 没出呀

网友:
没有复位是关键   重点查

网友(2020-10-03):
先拔bios电池,短路2极1分钟以上,再看看插显卡那2个针脚帽,有说明表的,一般重点供电保护零件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