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70笔记本,版号LA37 10252-2上电不亮 [

楼主(2020-07-20):
联想V370笔记本,版号LA37 10252-2上电不亮 [,电源适配器指示灯闪烁,说明后面有短路,用万用表200欧姆档测PTC9202,PC4005,PC4805等几个电容两端阻值约为9欧姆,焊下测量有没有问题,测量没有发现场效应管短路,会不会是显卡内部短路呢?希望有修过的大师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显卡9欧姆的在正常范范围内,看看上管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没看懂啊
条件太少了

网友(2020-09-10):
拆下电感PL9201后,电源电压正常,看来短路是在PL9201后面,检查了外围没有发现短路点,会不会是显卡芯片有问题你?没有拆电感是显卡芯片有温度,但不是很热,不像严重短路的现象。哎!本人菜鸟一个,只能向大师没求助,希望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