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CT 15秒关机

楼主(2020-07-20):
烧录bios 不管用 一开机就15秒关机 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此类情况?

网友A:
我有遇到两次了,都是给同行修好了,问他是哪里的问题他都不肯说。

网友:
这个情况找点位查usb_oc 信号  很好修的

网友:
8脚芯片拉低检测信号

网友:
这种问题  是不是就是华硕那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遇到两次了,都是给同行修好了,问他是哪里的问题他都不肯说。

你那个同行太扯淡了,怎么不能交流一下,想成为祖传秘籍吗?

网友:
确实是通病,点位图一查就容易修了

网友:
屏幕显示USB接口过流了,十有八九是哪一组过流检测电路的在搞事情。

网友:
排阻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B:
找了找点位图 usb_oc 有个个822的排阻  网上掏了个,来了换上试试

网友:
华硕的通病,查usb_oc 信号  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找点位图 usb_oc 有个个822的排阻  网上掏了个,来了换上试试

这个不是料板上随便找吗

网友:
确实是通病,也好修

网友:
我碰到过USB插口插坏了短路的。前置后置都看看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华硕通病,USB—0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