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550ATX电源,出现紫线

楼主(2020-07-20):
海盗船550ATX电源,出现紫线只有2.0几伏,短接绿线没反应,电感初级有300V次级为0V,初级电容电阻啥都拆下来量了都可以,怀疑电感挂了求大师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垃圾货,扔了吧,不值得修,散热片还搞一层黑漆,电容也不舍得用好的,TMD不厚道,

你说到烧黑的地方就查它的后级电路,肉眼都能看出来损坏点,那损坏必定是有原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垃圾货,扔了吧,不值得修,散热片还搞一层黑漆,电容也不舍得用好的,TMD不厚道,

你说到烧黑的地方就查它的后级电路,肉眼都能看出来损坏点,那损坏必定是有原因的,

学习练手,不在于垃圾主要一个过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练手,不在于垃圾主要一个过程

那个竖起来的小板是关键,最大的蓝色电容右边

网友:
电感去掉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竖起来的小板是关键,最大的蓝色电容右边

好的谢谢,我拆下来看看

网友:
我也在想,估计这个坏了就不好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