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250M nano 没有CPU供电

楼主(2020-07-20):
V星B250M nano 没有CPU供电   换过cpu供电ic  不芯  风枪吹一下IC  有供电亮机  以为IC  坏了   可是换了一样  最后发现 亮机 CPU供电也不稳输出老是电压跳 最后换了 滤波 好了

网友:
刷BIOS 一样

网友A:
现在很多都是滤波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都是滤波不良

是的  尤其cpu

网友B:
滤波不良的问题?

网友:
用法波器,可能会看的更清晰

网友:
厉害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不良的问题?

是的

网友:
那没有cpu供电的问题呢?没换芯片还是不会好吧。

网友:
那可是固态电容呢,外观完好,怎么弄。

网友:
滤波概率很大了

网友:
是电容滤波不良吗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学习了,CPU没电压,除芯片外,滤波电容不良是关键因素

网友:
电容外观是好的,很难判断是电容问题了。

网友:
全换还是换几个?

网友:
绿波电容嘛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修!

网友:
滤波不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