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005一体机,反复刷BIOS才亮机的问题

楼主(2020-07-20):
一台二修的联想C4005一体机,客户说前面修过用了两天就又坏了
测试机器,电流感觉正常,拆机主板并没有维修的痕迹。
先搞通病,刷BIOS,马上就亮机了
心想这也太简单了  ……
结果装硬盘进系统蓝屏,重启就黑屏了,再开关怎么都是黑屏……
换两个BIOS,还是一样……
短暂考虑一下,换了一个BIOS芯片,故障排除,不再黑屏了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装系统蓝屏0X00000124,把CPU散热搞了一下好了

网友A:
是硬盘坏吧.................

网友:
是BIOS芯片也坏了,,,

网友B:
BIOS芯片坏了居然有这样问题?他发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坏了居然有这样问题?他发不发热?

不发热,刷写检测也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硬盘坏吧.................

硬盘没有问题,测试过的。
0X00000124蓝屏很多是CPU引起的,这个CPU没有坏也算走运,CPU坏了就前功尽弃了

网友:
如果楼主把机型 主板图片发上来效果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