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hb 没内存供电

楼主(2020-07-20):
映泰h61mhb 没内存供电 mc32短路,mr14烧了。

网友:
现在12v供电还有没有

网友:
mc32短路,mr14烧了。 更换ok

网友:
看懂了。mc32短路。

网友:
找到问题,没芯片怎么办

网友:
这供电芯片不需要开启信号就直接干活的?

网友:
vcc供电的不正常导致的吗

网友:
mc32短路,mr14烧——你这几个字在最后面,不注意看不到,所以有人问你

网友:
mu1芯片怎么样,正常吗?需要更换吗?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

网友:
这个内存供电有点好修

网友:
mr14不是电阻吗,断路了?

网友:
滤波电容短路烧电阻应该不会烧芯片吧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