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9不触发。版号11260-2

楼主(2020-07-20):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K29,描述说昨天晚上正常关机后今天就不能开机了。首先加电有待机电流,按开机键电流没反应,拆机检测,公共点电压正常,3v5v也正常,再查EC工作条件正常,再查桥待机条件时发现SRTCRST#电压只有1.6V,而VCCRTC电压正常,分析不是电容漏电就是桥把电压拉低了,

将电容拆掉后电压依然不正常,接下来只能干桥了,
将桥拆掉后电压恢复正常,新桥到后装机故障排除。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很利索,高手!

网友:
联想的机子使用后,再开机要靠运气。稳定性比较差。

网友A:
觉得应该先测一下R2112前端电压,还好这也只有一个C2101了。

网友:
直接是秒杀了。。。。。。。。。。。。。。。。。。。。

网友:
直接是秒杀了

网友: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B:
楼主怎么确定试桥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应该先测一下R2112前端电压,还好这也只有一个C2101了。

前端电压正常,后级被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确定试桥引起的呢?

因为这个电路很简单,除了延时电容电阻就是桥了 不牵扯别的电路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学习了……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这么优秀

网友:
这个桥60-70 吧

网友:
联想的机子使用后,再开机要靠运气

网友:
最讨厌坏桥的机器

网友:
slj8c的桥经常坏

网友:
笔记本能好好如果是主板基本就报废了!

网友:
最好不用联想笔记本,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