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中的SIO是什么

楼主(2020-07-20):
谢谢!谢谢谢谢啦
电脑

网友:
没听讲过,有没有图

网友:
总线来的
Intel Serial IO的简称,一些设备会通过这些总线来和桥进行协议
、
没有安装相应的驱动就无法实现某些挂在这些总线上的设备功能

网友:
SIO super IO,超级输入输出接口,我想应该是这样理解

网友(2020-10-29):
这个是啥内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