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F117-F6K不触发。版号GE5KN6X

楼主(2020-07-20):
客户描述用着突然关机了。加电看电流瞬间有几毫安,像是短路保护了,  拆机测试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发现1.05v与3V电感对地短路状态,

仔细查看发现1.05v电源芯片烧糊了,拆掉芯片后1.05v与3V电感依然短路状态,

再测桥芯片上的电容也短路,无奈上BGA干桥,将桥拆掉后阻值恢复正常,

开始在网上定芯片,等了三天后芯片到了,将芯片与桥装好,再把BIOS改ME,故障排除。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维修经验,思路清晰,本人小小白,会经常关注你

网友:
看来你遇到的问题较简单,我那台成死板了,不跑U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呀。换CPU温度控制得这么好

网友:
看来你遇到的问题较简单

网友:
楼主做BGA很细心,都做好保护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无码高清啊      厉害的很啊   请问一下这个是用什么相机拍的

网友(2023-06-26):
楼主技术没得说,在复杂的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