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9SP解锁不联机。

楼主(2020-07-20):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R9SP说好久没用了密码忘记了,心想这型号机子之前解过挺简单的,就留下了。关机后同时按音量上下键连电脑,进9008模式,结果电脑没有任何反应!

手机是黑屏状态,像是已经入9008模式。只能拆机检查一下了,拆机后检查尾插焊接正常,测D+和D-数据通讯线对地没有阻值,明显不正常。

将主板拆开屏蔽罩后发现数据通讯线的有一个二极管烧掉了,将其拆掉,打开鑫智造查看点位图原理图,发现有断线,将其飞线后,故障解决,进9008后解锁成功

网友:
9008刷机我没刷过,之前有个小米的机器  官方刷机平台刷机后自动进入9008,该怎么处理呢 “?

网友A:
客户故意隐瞒真相,使维修增加难度!答非所问,我也碰到过,没办法!只有修!

网友:
修的不错,学习了。这样的怎么收费呢?

网友B:
回头别忘了把线拆了     拿多少钱就干多少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头别忘了把线拆了     拿多少钱就干多少事

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个飞线厉害了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这个不难 有显微镜就更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故意隐瞒真相,使维修增加难度!答非所问,我也碰到过,没办法!只有修!

我还遇到不止一次,报完价,人家就说你为什么开始不说

网友:
是不是应该连接一下电脑再报价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收藏了

网友:
技术过硬,加分

网友(2020-09-29):
感谢楼主分享!问题是楼主只收到解锁的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