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不触发故障维修方法(维修日记八)

楼主(2020-07-21):
          今天,维修了三台笔记本,第一台是不触发,开关脚无电压,第二台 插电就触发 但是电流一直在0.03左右跳变  第3台,待机0.003,按开关跳变到0.03左右不动了。总体来说   都是不触发的机子。第一台  网上下来图纸和点位, 根据自己的习惯来检查,发现开关脚无电压,估计是短路了,仔细观察发现电容裂开,测量短路,第一台修复。
第 二台 没有图纸,插电自己开始上电,测电压,1.8v 1v 3.3v 5v 8.6v 都有  还有一个电感没有电  估计缺了这个电压   没图  没芯片图 只能教给师父, 测量后  估计先换EC   等待快递。
重点在第三台, 没有图纸  下载了点位图,   开始测量,自己测量第一波  估计是EC和桥的问题 怎么2选一  就是查信号了,测量了久, 感觉是桥没有浪起来,交给师父,师父检查后,最后发现一个桥的供电没有满足   3.3V通过330K 的电阻 只有0.8V    用短接  电脑开始触发上电。 插显示器有显示了   但是 桥也许还是有问题  因为了330K电阻换了电压没变    我们用20K的电阻代替   先试机2天再看结果。

       不触发
    1插电子适配器 看待机电流多少,可以判断出是否短路,按开关有无跳变。
    2拆机  看是否进水和烧件的痕迹,电容破裂等等
    3、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对地是否短路。
    4、测开关上是否有高电平,按开关是否跳变。
5测电池是否有3.3V,检查RTC电路
6、测晶振是否有压差,拔下CMOS电池放电。
7测EC几个待机电压,AC信号,待机信号,按开关是否给桥发出信号
8测桥给EC发出的几个信号。
请大师们指点一下   哪里还需改进的。

网友:
说真的没有那么多EC和桥有问题的

网友:
你这个做徒弟的可以啊!估计师傅技术牛逼克拉斯

网友:
技术好,判断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