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ET M2不触发

楼主(2020-07-21):
这个主板没有图纸  IO NCT5539D烧了个洞更换了还是好多条件不满足 刚好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我对着电压一个一个量出这么多都没电压。
2脚O1 PIN2  3.3V只有1.5V
3脚CK SIO IO R3 3.3V只有1.5V
25脚 O MS CLK  无3.3V
26.27.28脚 无1V
33脚 O1 PME# 无3.3V
47脚 O 12V IN I  无3.3V
就想问问都是什么供电 求大神解释

网友:
没有点位炮县,很难修

网友:
看论坛上有人说33脚O1 PME#就是南桥发出的SLP_S3#    32脚是SLP_S3#是PS-ON到绿线无跳变  25脚 O MS CLK 不知道是什么   客户说前一天可以开机  先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加焊南桥PME#3.3V出了 触发了  CPU供电那个CHU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旁边有个43T好像是二极管冒烟了 又导致不触发 几年前板子进过可乐。

网友:
台式机,加焊南桥,只是作为判断。我个人经历,我加焊好的,修不触发的。机器,大多都返修了。

网友:
点位图找到了吗?

网友:
假如待机3.3只有1.5会不会是拉低了

网友:
新手,初来乍到

网友:
有点位图很好找但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