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插无线网卡不开机

楼主(2020-07-21):
A1466 13年机器   进水机器,客户进水就拿过来了,拆机有水渍,没氧化,清理干净,裸板能开机装好不开机,最后是插网卡不开机电流0.5  现在检测下来 2个信号不对, 一个是U3540   7脚 AP_CLKREQ_Q_L   不插网卡  3.3V正常    插网卡 不出电压  ,    还一个U3510   10脚USB_BT_CONN_P 和9脚 USB_BT_CONN_N  不插网卡都是 0.4    插了网卡 10脚3.1V   9脚还是0.4    0.5电流不开机是 U3540 7脚没出3.3V   这个检测过了  ,这2个芯片都换过了    苹果的也不怎么会弄,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卡换过了

网友:
大神在哪?大神在哪?

网友A:
说了那么多,不知道你换过网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那么多,不知道你换过网卡么

肯定换过了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那么多,不知道你换过网卡么

多换几个试试吧 这个应该是网卡拉低了

网友:
接口换了没有     ?

网友:
进水机重点检查进水位置好点,苹果的主板进水容易导致断线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