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9S PLUS手机不联机无法解锁故障

楼主(2020-07-21):
  机器型号:OPPO R9S PLUS

  故障描述:同行秒速说,本来解锁的,但是死活不联机。

维修过程:

  第一步:测试充电,正常。插电脑确实一点反应没有,尾插上插入安卓测试板,发现除了接地脚,还有两个脚是短路的,所以推断是USB线路问题。

  第二步:拆下主板,打开鑫智造,发现U3001是管理USB的IC。

  USB D+通过电感FL3001到达U3001,USB D-通过电感FL3002到达U3001,下面还有两个保护二极管,分别是D3009和D3010。

  第三步:测量D3009和D3010,发现两端都接地,那么有可能是这两个保护二极管烧毁。拆下它们,测试发现还是都接地。

  第四步:拆U3001,测试不再接地了,由此判断就是U3001坏,没零件坏,只有短接它,通过看电路图分析,这样短接它,短接1和7,2和6。

  第五步:测量USB+和USB-两个测试点TP3102和TP3101,对地阻值650正常。没修之前,插入安卓测试板到尾插,数值是0.005。

  第六步:装机进去9008,驱动出来啦,然后用猎人很快解开了。

  到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