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电脑,开机电流到1.7A。屏

楼主(2020-07-21):
hp电脑,开机电流到1.7A。屏幕不亮。换了屏幕也不亮,屏线也正常,开机就是不亮这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螺丝都顶到电池了   人才啊

网友:
查开机时序呗,1.7是开机了?

网友:
外接试过没有,有没有刷boos程序,不要动不动显示没有依据就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