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 怪问题

楼主(2020-07-21):
联想G50-45  能上电不显示,板载A8 CPU,上电后,CPU有温度,很低。裸板待机是0.035 待机感觉偏大,但能上电,没有发现那里的热,不过内存,后测试到完全没有CPU供电,后找图纸看了,很怪  CPU电感是完全对地的,感觉这么低是正常的,就不管了,
后发现PQ903这个上管,4脚和123都是导通的,以为是管子坏了,拆下来量也是好的,后也换了一个管子一样的情况
后把这个PU901也拆掉,发现这个PQ903 4脚也是对地的,怪得很,但把这个芯片拆下来,量4脚和123脚是不导通了,先不管,手上没有这个管理IC,后这板还有一个PU801 也是一样的芯片,对调还是一样的情况,图纸中查4脚中间没有什么元件了呀,难道是板层的问题,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一个CPU 试试

网友:
这不奇怪,经常遇到。不是场管短路,而是场管还在受芯片控制。别以为拔掉电就不受芯片影响了。拔电后把控制芯片周边所有电容都短接放电后再测试(部分电容可能在主板另一面,别忘了也短接放电)

网友:
把供电芯片拆了再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