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必得k5固态硬盘m2258xt配三星芯片开卡无解啊

楼主(2020-07-21):
从来不求助大佬的,都自己埋头查,这回这个是实在没有办法,没找到一个案例,所以求助大佬看看这个固态硬盘怎么再使用。
用了一段时间就不识别硬盘了,短接ROM电脑能装驱动,然后开卡工具找到的最新版点Scan Drive能识别1GROOM模式,点开磁盘显示it is not ISP mode,然后进到ssd information里面啥也没有。

然后打两个空格密码后点AUTO能找到一个匹配的
点开始开卡就这样
换了无数个版本只有这一个能匹配到三星的咋整啊:kuqi:

网友:
很好,学习了,会经常来看的,

网友:
带上主板图,主控m2258xt,闪存S8HHGD8S4BS BEB0

网友A:
继续换量产工具,要量产工具支持你的闪存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换量产工具,要量产工具支持你的闪存颗粒

一天一夜了,有一个可以识别得多一点但是又没有三星的选项

网友:
这个难呀  。。。。。。。。。。。。。。。。。。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小小白

网友B:
这个颗粒是特殊的,需要专用固件版本

一般的SSV3、SSV4都不行,你看引脚就知道,它根本不是BGA316的。这应该是手机拆片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是特殊的,需要专用固件版本

一般的SSV3、SSV4都不行,你看引脚就知道,它根本不是BGA316的。这 ...

那要咋怎?我搜到惠普的固态也是用的这个芯片,但是主控不同

网友:
你这个颗粒是从手机上拆下来的玩意。本身颗粒是带控制器的,通过特殊固件,跳过了控制器,直接访问读写的

需要特殊固件。你市面上所有能找到的三星版本,都开不了,死心吧

另外,惠普的不是主控不同,只是主控的丝印被打磨了,然后打了其它的丝印,但是本质它就是2228XT

Q1117B1

网友:
你这是ufs颗粒吧  不是普通的flash颗粒  开卡开不出来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