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1扬声器没声音。

楼主(2020-07-21):
求助

ALC3240芯片   耳机正常发声 ,驱动正常打上,播放音乐时系统音量有高低显示,就是没有声音播放出来。

主板无图纸,借鉴其他同芯片机器图纸。

喇叭阻抗4欧,拿到其他音源上可以正常播放,排除。

于是开始测电压和对地阻值。两个喇叭阻抗4欧,正常。电压都有2.5V。然后找12脚-也就是感知插耳机的脚,电压是3.3v。但是它后面两百K电阻后竟然有压降了,变成了2.8v。而此时是没有插耳机的,后端相当于开路,此点电压应该还是3.3V。所以耳机插孔必然有一定的短路。客户说耳机孔里确实进过果汁。

于是换了一个耳机孔。电压恢复正常的3.3v。插上耳机后电压变成2.2V也正常。可是故障依旧,没有解决。

再看其他电压,供电的电压都正常。

我不确定正常不正常的都在下面列了出来。
1 DMIC_data 1.42v
2 Dmic _clock 1.6v
3 HDA_SDATA 0.06V
4 HDA_BCLK  1.53V
5 LDO3 CAP  1.2v
6 LDO1 CAP  2.2v
7 PCBEEP 1.6v
8 CPVEE 0v 电容后也是0v
9 CBP 1.77v
10 CBN 0v 它和CBP通过一个电容相连
11 LDO2 CAP 1.33v
12 EC mute是高电平,这个是低电平有效的。
13 VREF 2.2v   好像有的芯片正常是2.5 有的是2.25.不知道这个正常与否。

万般无奈下,我更换了音频芯片,但是结果还是一样,故障依旧。

此时我发现了一个怪现象。那就是我拆开来一个其他机器上的小喇叭,把它左右两个喇叭分开。然后把机器本来的喇叭断开。等开机播放音乐后,将分开后的左喇叭两根导线接触扬声器的两根线路,音乐马上就放出来了。连到右声道,结果也可是。就是两个喇叭一起连上就没有声音了。太奇怪了。

我已经黔驴技穷了。求各位老哥们给支支招。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下面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
很少碰到音频问题,对音频的工作条件不太熟悉

网友:
这芯片和喇叭之间没有其他元件,是直连的。

网友A:
这种问题直接用波波很快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直接用波波很快能解决

两个喇叭连上没有波形,一个有。

网友C:
看样子像是功放功率不足带不起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喇叭连上没有波形,一个有。

分左右声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像是功放功率不足带不起喇叭

没有功放芯片,集成在芯片内部。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联想的机子声音爆音,以为喇叭问题,但检查后发现是声卡问题,于是淘了2个回来,芯片装上后不爆音了但是音量不能超过80,超过就无声音输出了

网友:
音量调小点试试,可能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带不动负载的话,看下芯片供电是否稳定,建议再换个试一下,这年头外面卖的芯片太烂了

网友D:
没图纸不好搞,有可能是芯片边上的电阻,电容。

网友:
很少遇到的故障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纸不好搞,有可能是芯片边上的电阻,电容。

我觉得也是,只是难以确定是哪一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