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P-70 不定时关机

楼主(2020-07-21):
联想Y50P-70  机器客户送来时不定时关机,当时用鲁大师检测温度也不高,考虑到四代的I7 的U 的问题,就把U 拆下来重新植株焊上去,再测试还是不定时关机,后来又换了SR17E 的桥,在测试还是一样的问题,有哪位大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呀,指导一下会是哪里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查 掉电时候的 电压     估计缺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