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0M-D掉电维修

楼主(2020-07-21):
b150m-d 有时亮机  有时不亮 而且还掉电 刷BIOS故障一样 最后故障点在串口芯片短路导致

网友:
串口芯片  发烫吗  不发烫 感觉不好查

网友A:
不标记哈那个位置坏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标记哈那个位置坏人

串口芯片就不用标记了吧,这个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