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M-D没有CPU供电

楼主(2020-07-21):
H110M-D没有CPU供电换CPU供电IC问题一样  刷BIOS一样  最后把BIOS直接焊板子上好了

网友:
神一样的操作

网友:
墙都不扶

网友A:
底座氧化了吧
接触不好

网友:
千年不遇的问题.楼主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座氧化了吧
接触不好

嗯  还是这样安全

网友:
这个怎么想到的,一定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神操作解快问题。

网友:
把BIOS引脚刮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怎么想到的啊

网友:
这个就是技术经验

网友:
喷点洗板上到座子上,把芯片拔插几下就搞定了

网友:
神操作,佩服,小白的我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怎么想到是B IOS问题的,关键是还要焊在板上。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楼主666,路过小白学习了!

网友:
座子接触不好,你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