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苹果A1398好卡,特别慢,没有思路呀

楼主(2020-07-21):
苹果MACBOOK PRO
A1398  16G  DDR3的内存, i7的CPU
主板芯片组是INTEL  7系列的,相当于台式电脑的H61

现在的问题是:在苹果系统里好卡,反应迟纯
刚开机CPU占有率好高
温度正常,也清理了灰尘

原装硬盘,重新分区了
系统重装了N个苹果系统,换了版本,也是一样

之前没有修过的,没有进过水,也没有腐蚀,显微镜下看了

把键盘触摸板, 电池,这些不插,也是一样。

客户说,WINDOWS系统是正常的。只是苹果系统好卡。

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思路,现在是无从下手了
谢谢

网友:
A1398不插电池就是很慢,不插电池就降频了

网友:
哦, 原机的电池是鼓包了,但是还能再用。
我试着刷BIOS
有的BIOS报警三声,有的找不到硬盘。 有的没有显示。
我再装回原机的BIOS  还是能开机进系统。

网友:
总么没分聊哦,呵呵,谢谢楼主

网友:
合成了全新的ME   刷了N个BIOS  都没有用。
不是BIOS的事
最后退机了

网友:
合成了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