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显卡问题

楼主(2020-07-21):
Mxm 1080,开机不显示。测量发现显存阻值偏低,mos管没有问题。请问可能是什么地方出问题?

网友:
是显存供电阻值偏低,很低

网友:
测量发现显存阻值偏低?若是确实偏低 那就找出拉低的具体元件换之

网友:
阻值是多少,不要用形容词。

网友:
(换显卡吧!)还可重新植,试一试!

网友:
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