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X2770S 背光闪烁 修复1例

楼主(2020-07-21):
优派VX2770S  27液晶,背光不定时快速闪烁。闪烁时图像完整正常,背光LED灯条忽明忽暗。
这种原因有3:
①电源电容鼓,带不动负载
②背光LED升压电路不稳定,常见升压肖特基不良,升压电容失效
③背光LED灯珠老化,or热稳定性不良
————————————————————————

超薄,窄边框。驱动板很隐蔽,在图示的底座里面。
————————————————
先砸开电源看看:

19V电源正常,电容无鼓包。无虚焊。

驱动板,升压肖特基,更换掉。故障依旧不定时闪烁。
只能把灯条拆出来更换啦。

背面胶条撕掉。

透明胶带做一个拉手,将液晶面板分离。
去掉散光片,亚克力板,露出灯条。
1根,60颗粒。接口是扁平排线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分成4组并联每组15颗粒,
电压3V X15=45V

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
发现亮度不一致有些灯珠很亮,
有些亮度微弱,有些不亮。
判定为灯条灯珠老化 X

灯条型号6916L-1626C,淘宝去搜,发现找不到
这种扁平排线接口的,要么超长度,要么接口不对。
价格还超级贵,¥80元一根
必须10块钱解决问题手工改!!!

找出来以前买的短灯条,这是17寸的套装。
不可调光的。买19灯条时卖家送了我一套这玩意。
对比了一下,厚度可以,长度明显不足。
2根凑在一起,发现长出来6颗灯珠。
OK就用这2根,当27寸的灯条用。

注意:这2根灯条无任何关系,就物理上挨在一起充当27寸的灯条用。
一个恒流板带2根灯条
思考一个小问题:
需要裁掉6颗灯珠,怎么裁掉?(这种灯条只能按3的倍数裁剪)
是各裁掉3颗,还是其中一根裁掉6颗,另一根不动?

答案是:2种方法都OK
原理如下:

这种灯珠是3颗串联为1组,然后一组一组的并联工作电压9V。
这种恒流板属于降压型恒流板。

AB胶水固定好。
——————————————————————————————
☆☆☆☆☆☆☆☆升压电路的改造☆☆☆☆☆☆☆☆

难度较大哈
需要切断原来的升压工作电路,
并找出on/off信号和adj信号。
这液晶是19V外置电源,机器内部一块板,
驱动板和升压电路一体。用万能驱动板是不行的,
这屏幕是触摸板,触摸板还是扁平小排线。

摘掉图示的电感线圈,就切断了升压电路的主供电
另外用小刀隔升压主控vin供电
主控型号TPS61199,搜得图纸一张

5脚EN  6脚PWM

在扁平灯条排线接口处,万用表测量,发现找不到负极。
这张图解释的很清楚。负极直接进入主控反馈脚。

5脚 6脚 分别过了一个电阻,接驱动板主控RTD 2个脚
好像是103  102脚,记不清了。忘记拍照了
用烙铁直接飞线出来。一烙铁下去,电阻全飞了。
应该影响不大,和主控近端相连就OK。
剩下的就简单了,直接从25V电容正负极,取升压板的供电和gnd。

连接好后,接上19V适配器,测一下灯条

OK

升压板,用AB胶水粘贴在这个地方,刚好有空间。

升压板位置较远,把灯条线延长了一下

把线捋好,从后盖穿出来,接好。

大功告成。

网友:
扁排线接口的灯条,基本找不到原装的。得自己改造。

网友A:
这电源是外接的,你砸早了,,为什么不先用维修电源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是外接的,你砸早了,,为什么不先用维修电源试一下,,,

不砸开看看,总感觉不放心。超过5年以上的外接电源,一般我都会砸开检查。

网友B:
这种IPS屏怎么拆的???很容易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IPS屏怎么拆的???很容易破的

慢慢拆。集中注意力,一般不会拆坏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台,背光闪,改个升压条好了

网友:
真是高手啊,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应该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2021-05-27):
好麻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