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显存定位问题

楼主(2020-07-22):
一块索泰GTX660,板上用8颗显存,怎么显示只用六颗。要是对的话B通道又是那两颗。谢谢

网友A:
你这个看不懂。干一下中间的真反的四颗,拆掉一颗跑一次看看。有何不同,反正不管怎么算 中间正反四个的都应该是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看不懂。干一下中间的真反的四颗,拆掉一颗跑一次看看。有何不同,反正不管怎么算 中间正反四个的都 ...

巳经搞好了。谢谢

网友:
显卡总感觉不好修,并且故障点大多都出在主芯片和显存颗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