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 0.28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7-22):
接同行苹果A1466 不开机上电0.28.查了很久也查不到问题.客户催的不行.最后死马当活马医.加热了一下CPU发现电流上去了.索性重植了一下交差.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没分了骗点分来

网友:
CPU 我都懒得拆

网友:
焊CPU 有啥诀窍

网友:
用WindowsCPU爱虚焊

网友:
这个CPU 换 温度得多少合适?》》》》》》》》》》》》》》》》》》》》。

网友:
这个U我焊过很多次 悲剧的次数比较多    太薄了

网友:
不错的 下次也加热CPU试试吧

网友:
虽说修的不算很多,但是这款CPU空焊的很少见

网友:
加焊一般都不行 容易变形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这锡珠撒的哪哪都是

网友:
确实容易四角翘起来

网友:
加焊可以从织不会变形吗大佬

网友:
是不是用的低温锡

网友:
应该加热就好了不用重置

网友:
请问你直球用多久,这种很难值.有好方法吗。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把重植cpu的过程心得写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cpu难度有点高,楼主手工不错

网友A:
为什么?Windows下,CPU使用率高?温度高?

网友:
搞u的都是高手  啊

网友:
请问苹果的怎么接电流表呀,有转换插头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Windows下,CPU使用率高?温度高?

主要是温度高

网友:
CPU空焊,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B:
买张好点儿钢网,用0.45的球 ,不要用0.4的球,不然接触不良,跟做南桥一样的,没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张好点儿钢网,用0.45的球 ,不要用0.4的球,不然接触不良,跟做南桥一样的,没难度

0.45的珠子能放进0.4的钢网里吗?

网友:
A1466 焊接CPU会有一个脚稍微翘起 《那个脚地线较多》。可能是我的BGA不给力

网友:
这种不会返修吗。。。。。。。。。。。。。。。。。。。。。。。。

网友:
能够植球干CPU 的都是大神

网友:
有些时候用手按一下死马当活马医也是可以的

网友:
植株是用的直接加热钢网还是拆卸的

网友:
有图那就必须点赞了 厉害了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经验,值得学习和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