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ps13 9350升级内存颗粒无法识别,蓝屏

楼主(2020-07-22):
升级后开机,四白二黄,尝试多次开机,内存显示原来的信息。百度说邮需要改电阻或是bios,求助怎么改?

网友:
肯定要改电阻

网友A:
要让系统知道改成了多少的内存

网友B:
刷BIOS不可以吗?没更新一下最新的BIOS试试?楼上图纸中有吗?怎么没有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不可以吗?没更新一下最新的BIOS试试?楼上图纸中有吗?怎么没有印象。?

bios最新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华硕的可以看看

没有点位图,找不到改哪里

网友:
有说改Bios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让系统知道改成了多少的内存

bios读取原来的内存信息。开机后也很快死机。

网友D:
改电阻,按颗粒品牌和容量改

网友E:
点位
用的什么品牌颗粒,多大容量,频率多少都要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点位
用的什么品牌颗粒,多大容量,频率多少都要知道

你这是点位图吗?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电阻,按颗粒品牌和容量改

有详细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点位图吗?看不清楚

这是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点位图吗?看不清楚

QQ/VX 562549022

网友(2021-12-24):
搞好了没有

网友G(2022-09-15):
这个点位用哪个打开 试了好几个都打不开 难道要转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点位用哪个打开 试了好几个都打不开 难道要转换的?

看了点位图就很简单了。时间长了,我的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