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3010主板触发异常维修

楼主(2020-07-22):
公司里有百多台办公电脑,清一色DELL Optiplex 3010,虽说用了7年了,但除了换十几块硬盘,几个电源爆了,其它几乎没什么问题。但最近发现好几台主机开机难的状况,主机断电一会再上电,再按开机键就能开机了,也就先不管它了。就是有一台主机按了开关没反应,既使能触发上电一下马上就关机了。
主板型号是DELL MIH61R MR 10097-1 48-3EQ01.011,经过测量,发现开机排针5脚电压异常,正常应该是3.3V才对,发现只有1.32V,明显电压被拉低了。继续测量,找到串接的R794电阻,发现阻值不对,正常应该是33欧姆左右,但实测有802欧姆,而且与之相连的I/O第55脚的电压也被拉低了,所以直接拆下R794,再次测量I/O 55脚,电压恢复正常的3.3V,找了一颗正常的33欧姆电阻换上,问题解决。
用了这么多年了,每天开关机,看来对这个电阻影响比较大啊,估计后续还是会有这类问题出现。

网友A:
我也是用的这配置,有时候开机需要重新插电,估计是电源问题、这个机器南桥和大多数品牌机一样没有散热片。最特殊的地方是这个IO不给南桥开机信号,直接开关到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的这配置,有时候开机需要重新插电,估计是电源问题、这个机器南桥和大多数品牌机一样没有散热片。 ...

嗯,这款机型做工很好,市场保有量也多,现在退市的也很多,有了图纸,就方便诊断一些,如果有遇到问题,再分享出来。

网友(2020-09-01):
有谁知道第4跟第6脚是连在一起的吗?我的机子接上这个原装开关就不定时自动关机。拔了装个短接开关开机就没问题,没用原装开关开机老提示开关错误,要按F1。

网友:
DELL的开机键是很好维修的,修过老多了,一分钱不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