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3.0 USB供电不足

楼主(2020-07-22):
如题 USB插一个可以用,多了就没用。测量供电只有4.6V 查出处来自Q53转换,测得G极不足3V,经多次更换元件,最终锁定Q55,更换解决故障。图中涂绿色处为Q55

网友:
每天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寻根究源,找出原因,干就完了。

网友(2020-11-13):
技嘉h81m     也是一样 usb供电不足

网友:
USB电压不足也是内存控制?

网友:
厉害,配到一块差不多的问题,回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