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KP7GS 奇葩的定时关机问题,请大神来指教

楼主(2020-07-22):
一台神舟战神Z7-KP7GS  板号 6-77-N850HP60-D02  开机正常,无论是开机进入系统,还在停留在BIOS界面,我用秒表计时,只要一到90秒时,风扇就开始狂转,狂转30秒后,就自动关机了,刚好120秒 2分钟,准时的很。第一次遇到这么奇葩的问题,请大神指教。
   BIOS 换过  刷过,ME程序换过,还是一样,显卡供电,0.8V正常  1.0V正常  显存供电1.35V正常   显卡温控6脚MOS管换过还是一样 短接 1 6   3 4 PIN 也是无效的,感觉找不到方向维修了,请大神指教!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独显状态正常驱动吗?风扇转速检测脚信号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独显状态正常驱动吗?风扇转速检测脚信号正常吗?

进系统后, 集显 独显驱动正常,所有驱动都是正常的,风扇转速检测也是正常的,这个笔记本是2个风扇的,一个是CPU风扇,一个是显卡风扇,都是正常的,每次只能正常用到90秒,90秒后风扇开始狂转,狂转30秒后,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从没遇到过!楼主修好的话分享出来学习下经验

网友:
1.拆掉显卡温控读取IIC隔离那个双mos,量下显卡端IIC信号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开路的,短路的,摔过掉点或者芯片坏掉都是有可能的,修这个要上示波器才安心。
2、灯控和温控读取IIC总线是挂在同一组的,装那个机器的灯控软件,看看能不能调整键盘背光颜色,如果不行,说明那一路IIC存在读写问题,示波器伺候。
3、示波器打下风扇转速信号在EC端的信号,蓝天机检测不到风扇转速也是会报警的

网友:
开关 8脚管看下

网友B:
看下开关相关元件,上次遇到过二极管有问题不定时关机

网友C:
先把显卡供电断开看还自动关机不,排除一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显卡供电断开看还自动关机不,排除一下显卡!

断开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开关相关元件,上次遇到过二极管有问题不定时关机

我这个是定时关机,连秒钟都不差一秒的 刚好90秒开始,风扇狂转30秒后,120秒准时关机

网友D:
手快点进系统马上跑一下显卡看看能否跑起来.
这都是显卡相关或温控相关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快点进系统马上跑一下显卡看看能否跑起来.
这都是显卡相关或温控相关引起的.

显卡可以正常跑的,帧数也是正常的,但是时间一到就关机了,像装了定时装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