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fx63v,fx503vd显卡发烫,CPU对地0欧,跪求方案方法!手头有个6700hq好的

楼主(2020-07-22):
华硕飞行堡垒fx63v,fx503vd.i7  7700HQ.gtx1050显卡.,显卡PQ36短路导致19v冲到显卡5a大短路,拆了显卡不短了,开机0.2左右掉电,cpu无电压。但是CPU对地0欧,很纠结,要不要继续维修!按道理没有独显,应该也可以亮机啊,难道显卡,cpu同挂了?单烧cpu电流感觉正常!

网友A:
拆掉独显,秒变集显-----------这个不一定成立。

网友:
0欧你的表准确的话很可能CPU挂了

网友B:
这板没采用集显,CPU电感阻值为0不一定坏(这款).看撬电感的人多是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没采用集显,CPU电感阻值为0不一定坏(这款).看撬电感的人多是不会修.

这款机是有集显的,以前修过!我的表测试其他的7700hq最低阻值都有1欧,手上的6700hq也是1欧!听你说还可以买个显卡试一下

,不行再把6700hq做上去

网友:
你先修显卡电压     或者直接把显卡电压PG割线给强制拉高     这种就不会触发掉电了    这个机子没有显卡电压会掉电

网友:
阻止太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板没采用集显,CPU电感阻值为0不一定坏(这款).看撬电感的人多是不会修.

有阻值的,换过好几个这种CPU可,6700HQ-7700HQ等换过好几个。确定是有阻值的。

网友:
万用表精度不够,1060我的表测不出来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阻值的,换过好几个这种CPU可,6700HQ-7700HQ等换过好几个。确定是有阻值的。

是在这板哦,你修过这板?这板对地极低,我的表测是0,且这板确定是厂家屏蔽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这板哦,你修过这板?这板对地极低,我的表测是0,且这板确定是厂家屏蔽集显的.

这片板不敢确定。。。我也记不清楚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CPU拆下来测,有没有黑胶没啥风险。这样测试出来的结果最有说服力

网友:
干嘛不修好显卡供电?,显卡阻值低很正常啊

网友:
你这个表测不太出来的,最少要四位半的表

网友:
CPU对地为o 看下上下管 不行就换版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表就可以测出来了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多数没CPU供电,都不会出显卡供电的,还有很多人说先修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独显,秒变集显-----------这个不一定成立。

这个可以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经验,值得学习和收藏